HP花屏

楼主(2014-12-23):
HP花屏   我把主板拆下来  用风枪轻轻吹一下就好了  后来就拿去BGA加厚

网友:
这种ATI的显卡都比较容易坏

网友A:
我还以为怎么搞好的 。。。 原来是加焊好的。。 真水啊楼主

网友B:
最好重新值球  假焊不稳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还以为怎么搞好的 。。。 原来是加焊好的。。 真水啊楼主

加厚也一样是搞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重新值球  假焊不稳定

重新值球  好像和加厚也差不多吧  重新值球 还多功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厚也一样是搞好啊

不明白你说的加厚是什么意思  加焊的意思?

网友:
当然不一样了,重植肯定好用呀

网友:
楼主打错特错了    这种HP的老板子  有时候加焊是好不了的 必须重置!

网友:
就是显卡引起的花瓶

网友:
这个又是哪门子的型号?

网友:
这种有问题的显卡,加焊、重植一般都用不了多久的。

网友:
我们都会这些诶 说些我 不会的  电路分析

网友:
楼主这胶去的还蛮干净

网友:
HP显卡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