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请问这灰屏的一块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4-12-23):
如图所示。是什么问题,有办法维修么

网友:
最好常备一个万能驱动板 测屏用。。。  你这种还不好说  有可能屏 有可能驱动板

网友:
这个遇到过  换驱动板试试

网友:
买块万能驱动板测过就之到了,这种现象不好说

网友:
驱动板坏了直接换个驱动板

网友:
换下屏排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