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分享手机维修的一些经验

楼主(2014-12-23):
一、普遍手机漏电从故障原因来分,可以大致分为两种:
1、B+漏电:这种漏电是指一接上电源,不按开机键即有漏电。在维修时重点查找B+通路上的元件,一般多为电源IC、功放、B+滤波电容等元件漏电所引起。
2、负载漏电:也即是电源输出通路上有元件漏电。这种情况接上电源时,不按开机键是不会漏电的,按开机键后才会漏电(即电流比较正常手机要大)。这种情况就比较复杂了,首先是因为电源输出通路上的元件比较多,电路较为复杂。其次有时漏电元件本身并不发热,而是电源IC发热,这种情况令一些朋友头痛。3、开机线漏电:这种漏电的特点很象是B+漏电,一接电源即有漏电,拆下电源就不漏,但换过电源仍无效,这时就肯定是开机线有漏电了,一般为开机线的电容有漏电,把它拆掉就OK了。也可能有对地漏电。

二、漏电从电流大小来分,也可大致分为两种:

1、大电流漏电:电流接近或超过100MA,漏电元件发热明显,可以比较容易查找故障原因。
2、小电流漏电:漏电电流数十MA以下,无明显发热的元件。不少朋友对这种故障没有什么好办法,一般都采用“去件法”(说得难听点就是“瞎猜法”),即怀疑是哪个元件漏电,就把它取下,若取下后不漏了,就是它坏了。但是手机元件这么多,而且有些带胶IC,或且漏电元件不是大件,而是一些电容感等小元件,“瞎猜法”就只好弃械投降了。

三、解决办法:对于大电流漏电(元件发热明显),且发热元件就是漏电元件,直接更换发热元件即可,这一招谁都会,我就不说了。我这里着重分析大家比较头痛的两种故障:1、负载漏电,但发热的却是电源IC。2、小电流漏电,发热极其不明显。

1、“稳压电源供负载法”:征对负载漏电,但发热的却是电源IC。这种情况相信大家都有碰到过,明明是电源IC发热了,但换过数个电源IC(无论是新的还是从好机搬过来的),它还是照发热不误。这就是负载漏电所引起的了。使用“稳压电源供负载”法可以迅速地解决这个问题:将稳压电源正极接到手机电源电路的输出端上,稳压电源负极接手机主板的地。然后稳压电源慢慢从OV调到该路供电的标准值(如3310的VBB标准值为2。8V),注意观察稳压电源的电流表,即可发现该路是否漏电。若该路有漏电,可用“触摸法”(此发征对发热比较明显的大电流漏电,即用手或嘴唇去触碰手机元件)或“松香烟法”(此法征对发热不明显的小电流漏电,后面将有祥细介绍),这两种方法可很快判断漏电元件。

2、“松香烟法”:征对小电流漏电,发热极其不明显。这种情况下用手或嘴唇去触碰手机元件均很难感觉出来,尤其当漏电的是电容电感等小元件时,手或唇根本就很难接触到。这时“松香烟法”就可以发挥其妙用了:用936烙铁醮到松香里,这时烙铁上会冒出一股松香烟,将松香烟*近手机主板,松香烟即附着在手机元件上,形成一层白色薄薄的“松香霜”(注意,熏松香烟时不能使用普通烙铁,因为普通烙铁发热太大,松香烟很快就挥发完了,来不及熏到主板上)。

你怀疑哪里漏电,你就可以在哪里熏上一层松香霜,若你根本不知该怀疑哪里漏电,你可以将整块手机板一起熏。熏完后,给手机加电,加电时可以从0V开始慢慢上升,如果电流太小,可适当将电压加得高些,但要注意不要太高了,以防将其它元件烧坏。要加电过程中,注意观察手机主板上的元件,若哪个元件漏电了,该元件上的白色的松香霜就会熔化而“原形毕露”—它就是漏电真凶了!这个方法我早在网上发表过,经实践证明相当有效,也帮不少朋友赚了RMB。
如果按照以上的方法还修不好的漏电,多为手机板内部漏电,基本上很难修了。以上都是自己在实践中总结的。

网友:
修手机真是精细活。。  芯片都太小了。 风枪风大了就附近东西吹跑了。。 还是笔记本的好弄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