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m5010电流跑0.45

楼主(2014-12-23):
求助 m5010  开机电流跑0.45  各个电感电压正常 cpu换了一样,资料也刷了,还是一样的问题,求助啊,大师傅

网友A:
0.45明显有电压没出来,你所有电压都测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0.45明显有电压没出来,你所有电压都测了,吗

M5010是AMD平台的,电压全出来不奇怪

网友:
电压都正常了   就查所有的供电PG   和 时钟  复位

网友:
0.45  的电流你确认 S0电压都全了?
此时PLT_RST#正常不

网友:
0.45A  cpu core出来了吗?供电没问题就查PG

网友:
PG,总线,复位,是不是有电压拉低的现象

网友:
电感电压正常,其它二级正常吗? CPU供电的PG、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