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rox f7003显卡HDMI不能输出

楼主(2014-12-23):
有一块工控机PCI显卡,VGA输出正常,HDMI不能输出无信号,哪位师傅修过这样的显卡或问题请指教。谢谢

网友:
用VGA转HDMI接口能替代啊。

网友:
VGA能正常输出就用VGA嘛,,非要用HDMI的话,,买个转接头就行!!

网友:
有时需要设置的

网友:
查一下HDMI接口的热拔插信号是否有送到

网友:
看接口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