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跟大家分享一个救砖的办法!

楼主(2014-12-23):
对于刷错固件,固件错误,刷的过程突然中断,开不了机,开机无反应,电脑不识别;可以参考以下方法。

1、拆机,找到主板。露出芯片。机器不接电池,用绣花针短接FLASH的 D6-D5 2个引脚看下图
2、打开刷机软件,按住音量减并将USB线连接电脑
3、电脑提示找到新硬件后拿开短路FLASH的针 (如果出现电脑识别不了 请注意是否真的短路了FLASH的 D6-D5 2个触角)
4、开心地刷机。
问题来了:短接FLASH前记得把电池焊下去,用外接电源,还有不管机器有多少块FLASH 都只需要短接一块就OK哦,
原理:人为短接FLASH数据端口,系统会认为FLASH数据出错,需要重新写入新的内容。
注意不要短接电源引线

我用这个方法刷过台电,原道,昂达,驰为,酷比魔方等好几个品牌刷机刷成砖头的机器,大家要是有这个的砖头机不妨用这个方法试试!

网友A:
本人真菜,没听懂啊。

网友:
这样也行吗?

网友B:
图片 看不到   桑心  还是长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人真菜,没听懂啊。

能找到FLASH芯片吧,48脚那个就是,拆掉电池线,找到42 43脚,把这两个脚短接然后连接电源,在用刷机软件刷机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我用这个方法救过很多砖头平板了,原道全系列机器都可以用这个方法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片 看不到   桑心  还是长知识了

找到FLASH芯片,48脚那个就是,有个机器有1个,有的机器有2个,我最多见过4个的,选择其中一个短接42 43脚就可以了!

网友C:
现在都是BGA的芯片不好找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都是BGA的芯片不好找呀

我这个方法只适合不是GBA封装的芯片

网友:
GBA 封装的手机主板上才能用,,,BGA上的是用不了。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

网友:
这方法有创意!以后遇到砖头的试试。

网友:
图片挂了!!!

网友D:
楼主。。这个、、、手机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手机行吗??

应该可以吧,我没用这个方法修过手机,手机跟平板原来一样,应该可以用

网友:
我去修改一下

网友:
有说图片挂了的,我重新传了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