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G4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4-12-23):
这个机器是广达代工的   进系统  安全模式  BIOS都会掉电   BIOS资料已刷过  供电没有发现问题  无语了    这个机器就是掉电多    温控已经干过   请在指点一下维修思路啊   大神们  谢谢

网友:
有过好几张板,都没找到问题,直接换版了

网友A:
会不会CPU供电缺相啊,本人菜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CPU供电缺相啊,本人菜鸟

同意 。   以前遇到过一台联想的。 进系统掉电换了CPU供电芯片好的 。

网友:
有没有腐蚀的地方

网友:
把cpu给降降级,降下来电流就小点了,可以的话 换芯片和管子

网友:
加焊下南桥试试 看看会不会有惊喜

网友:
掉电啊

温度

供电

过压  欠压

功率不足

网友:
看看显卡温控。这个机器显卡温控坏了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直接换板吧,或者坐等高手发通病

网友:
人家早知道了呢

网友:
如何查  功率不够呢

网友:
HP   G4   显卡 内存问题居多,看看吧

网友:
温控八脚芯片拿掉试试

网友:
显卡加焊试下,修过一台显卡问题的

网友:
直接换板子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