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QL I/SI不启动,黑屏

楼主(2014-12-23):
cpu电压有1.1V,
内存:2.0V  内存119:3.3V  120:3.3V  238: 3.3V
测试卡正好也坏了,求助怎么办?
内存旁边的822换了。

网友A:
刷BIOS试试没啊??

网友B:
桥,总线,时钟,复位供都正常吗…?

网友:
刷BIOS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试试没啊??

刷了没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总线,时钟,复位供都正常吗…?

没有卡,不知道复位怎么测,测了时钟和南桥,晶振波形正常。

PCI B16电压为1.68V

网友:
补充下,故障前还能进PE和安全模式,我以为是内存问题,在测试内存时突然就死了,然后就一直黑屏状态。

网友:
用示波器打了下A15波形,按下开关后如下:
突变为高电平一下,然后回0,3秒后,突变为低电平一下(此时风扇停转),,回0,3秒后,突变为高电平,风扇开转,CPU电压1.1V,内存旁边的822,有高低电平变换。

顺便补充下,原来正常时,也是开机BIOS界面,然后黑,然后BIOS界面(这是我自用的机器),一直这样启动。

网友C:
按不跑码修,内存,桥,总线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按不跑码修.....................

网友:
其它电压有测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按不跑码修,内存,桥,总线电压都正常吗?

总线电压是DDR2的119和120吗? 内存是2.0,感觉偏高些,但看范围这个也正常?桥电压正常

PCI B16是1.6V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总线电压是DDR2的119和120吗? 内存是2.0,感觉偏高些,但看范围这个也正常?桥电压正常

PCI B16是1 ...

总线电压是SMBCLK SMBDATA信号的电压,正常应3.3V!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总线电压是SMBCLK SMBDATA信号的电压,正常应3.3V!

总线电压OK的,内存119,120都是3.3,1楼说明了。

网友E:
搞个  喇叭   弄到他叫 就好了嘛   这个  按不跑马的 修   你不知道那些电压是正常的  你就拿一片好板对比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搞个  喇叭   弄到他叫 就好了嘛   这个  按不跑马的 修   你不知道那些电压是正常的  你就拿一片好板对比 ...

哪有这么多好板对比啊,不跑码怎么修? 主板修的不多,以前光修不触发的多。

网友:
内存供电吧

网友:
2.0v不正常?是不是高了

网友:
用测试卡试了,不跑码,不复位,看来判断是对的,不跑码和不复位如何修啊?初修主板,求助
PCI B16,频率测了50MHZ,完美的正弦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