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麻烦兄弟们进来告知·······

楼主(2014-12-23):
接了一台华硕液晶显示器  型号是:VE198(VE198D-C),送来时故障现象是:不开机
于是拆机,目测电源管理芯片已经炸飞了 型号也不知道,找相应的资料也没找到,故此发帖求助各位坛友,老师们,由此机器的显示器,帮忙看一下型号,告知一下,不胜感激
版号是:4H.12L02.A01
上图给大家看一下 (照的不是很清楚,大家谅解 )

补充内容 (2014-12-29 16:03):
补充说一下 机器已换板修复 在这衷心感谢坛友们 给予指点  谢谢

网友A:
像tpo258pn   我蒙的  这个芯片容易炸飞   而且是7条腿   长城M99上用的     你对照一下看看周边电路

网友B:
这种电源芯片都坏了,不用想了。管子也烧了,其他的也可能有短路的,这种干脆改个电源模块还省事

网友:
在拆开的显示器壳里或地下找找,看看有没有炸下来的碎片,没准能对出是什么型号呢!

网友C:
7脚的电源管理芯片挺多的,不知道你这个是无3脚还是无6脚,无3脚的有可能是TNY274-280

网友D:
你把那几个引脚跑下线看看是和那几个地方相连的。找个合适型号代换下。

网友:
直接换个板省事多了。

网友:
在淘宝上看看

网友:
即使找到芯片也不见得能修好,还是换板省事

网友:
肯定是TOP258

网友:
改个电源板还省事。

网友:
你在某宝搜  华硕/ASUS VE198 4H.12L02.A01电源板
有现成的,你找卖家问一下具体型号

网友E:
应该是top258pn,不过个人觉得还是改个电源模块上去稳当些。。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源芯片都坏了,不用想了。管子也烧了,其他的也可能有短路的,这种干脆改个电源模块还省事

同意3L说的 直接改个电源板  省事点

网友:
换板吧,要么改良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同意3L说的 直接改个电源板  省事点

嗯,硬修的成本很高,毕竟不是什么芯片都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7脚的电源管理芯片挺多的,不知道你这个是无3脚还是无6脚,无3脚的有可能是TNY274-280

是无3脚 已经换板  型号是:TOP258PN  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把那几个引脚跑下线看看是和那几个地方相连的。找个合适型号代换下。

谢谢 老师给予帮助指点  已经换板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tpo258pn   我蒙的  这个芯片容易炸飞   而且是7条腿   长城M99上用的     你对照一下看看周边电路

谢谢 这位师兄弟 是TOP258PN  已经换板 现已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top258pn,不过个人觉得还是改个电源模块上去稳当些。。

是就好撒。就是感觉像这个芯片。

网友G:
LZ 改板 此时不改何时改

网友H:
引用 网友G:
LZ 改板 此时不改何时改

已经换板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已经换板了   谢谢

LZ客气了,相互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