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进水维修,修复一半,遇到难题

楼主(2014-12-23):
sl410k此机故障进水不触发。待机电压0.034。量各个大电感阻值正常,无3.3v和5v待机电压。6237供电脚烧断线,连线无果。更换6237待机围0.004.按开关能上电了,这个激动啊,准备数钞票了。看电钮。0.004——0.39——0.78——0.85——1.13——咋不动了,心凉了,换内存无果。我再换,我再换cpu还是一样,就是不上1.3。就是不亮机。刷了bios不行。卡在这里了。就各位师兄指教下一步该咋办。没思路了。电压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sl410的机器显卡貌似容易出问题

也有怀疑,但是涉及到bga  下面还是打了黑胶的,看看大师们可有更好的建议了

网友:
显卡问题,这机子显卡出现问题多

网友:
诊断卡看跑什么代码先

网友B:
进水的一般考虑下断线吧,可能性比较大。
电阻坏的比较多哦

网友:
看代码啊

我有碰到过显卡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进水的一般考虑下断线吧,可能性比较大。
电阻坏的比较多哦

机器已近修好了,之前怀疑是显存下面进水了,拆掉显存没有进水,在发完这个帖子之后我有重新下了个BIOS刷了下,电流正常了,显存小徒弟没上好,外接花屏,重新直球已近亮机了

网友:
谢谢各位师兄了,机器修好了,还是bios问题

网友:
刷BIOS可以多刷几个试试    另外楼主   请不要在贴子内刷楼进行 描述症状或者说结果  请编缉在贴子里  这样刷楼属刷分行为哦  要注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器已近修好了,之前怀疑是显存下面进水了,拆掉显存没有进水,在发完这个帖子之后我有重新下了个BIOS刷 ...

有点走弯路了 BIOS问题 搞了现存 还是黑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