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322暗屏

楼主(2014-12-23):
         东芝l322暗屏,没图纸,侧屏接口亮度调节只有1。3v请问是那里坏啊,没图纸。

网友:
查一下VIN     VCC     ON/OFF     BDJ

网友:
查一下以上几个信号

网友:
把屏线换了 肯定好 通病啦

网友:
楼上说的对,我换过屏线好过的,显卡也有可能的呀,外接好吗?

网友:
他需要的图。我没有找到一个适合你

网友:
你直接换屏试试评是否有问题来    LED暗屏很多事屏硬气的

网友:
外接正常吗 ?  检查下屏线  换个屏试试

网友:
直接换屏试下,那屏经常坏

网友:
这个问题只有自己测了,楼主,别人无法回答你的,无非就是那几样,屏、屏线、主板,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