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屏亮度调节信号怎么来的

楼主(2014-12-23):
     今天店里来了一台东芝l322的笔记本。开机过了logo就灰屏,也不进不了BIOS。有没图纸。我加焊了北桥,
顺利进系统。亮机。以为修好了。但是一会儿就暗屏了。查了屏的开启信号3.3 正常。亮度调节信号只要1.3.偏低。就是这信号引起的暗屏。没图纸不知道这信号怎么来的。不知道是不是北桥没加焊好的原因。不想拉开启信号。求修过这种机的大神指点下

网友:
亮度调节信号是由EC发出来的

网友:
一般都是IO发出来

网友:
io发出来的

网友:
io发出来

网友:
直接拉个三V过去

网友:
断开原来的开启,直接找个3v过去 ,或者直接平供电拉过去

网友:
嗯,谢谢大家。修好了,拉了个屏开启信号。顺利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