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度调节信号1.3v正常不

楼主(2014-12-23):
      亮度调节信号1.3v正常不。不正常的话多少v正常啊。

网友:
正常应该3,3啊 。 你可以把亮度调节跟开启搭在一起啊

网友:
亮度调的电压应该是在1.1V---3.3V左右,1.1V时最暗。3.3V时最亮,你可以调下看它的电压是否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