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MLB电路原理图

楼主(2014-12-23):
IPAD MLB电路原理图,原厂的,不是那种水货图

MLB电路原理图 ipad2 .rar

网友:
thank you 外加好大的凶器啊

网友:
好多平板都是充 不进电,好像看一下 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
电源接口跟充电接口那个6脚的芯片爱坏

网友(2015-01-26):
ipad mini2有吗?

网友A:
好漂亮的妹妹  顺便学习一下

网友(2016-05-11):
引用 网友A:
好漂亮的妹妹  顺便学习一下

我去  百度看比这漂亮的多了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