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触发

楼主(2014-12-23):
         今天修到2块板子  GA-P61   MSI-H55M  原因:上电不触发   强行加电没有DDR内存供电 DDR_VTT也没  那桥供电 CPU供电也就没有额
        我就几个问题:
        1.主板不上外设  如:不装CPU  内存  你开机的吗  (板子在开机电路好的情况下  能开机触发吗)
        2.像这样的板子   要有这样一个检修的思路  才能把板子修好  能上电开机  跑码
        3.现在的板子在开机电路还的情况下 不装外设(如:不装CPU  内存的  是不是都能正常开机的)

        我是新手  不知道怎么去检修  先从那一步入手  最好有个检修流程  谢谢大家

网友:
查待机条件

网友:
MSI-H55我是不清楚,但技嘉的P61这板子不上CPU内存,裸板子就上24针排插,不接小4PIN,点开机牌子,诊断卡是会亮的,但不出2S就熄火,然后再上电,重复这样。短接绿线和黑线,是可以强上电不断电的。你现在点不亮,要么待机条件不满足,要么开机电路问题。强行加电,内存,桥供电什么的是肯定没有的。

网友:
从开机条件开始查

网友:
不装CPU应该是触发掉电,HM61必须要装CPU、

网友:
看待机电压有没有.有查开机电路…。

网友:
先把内存供电修出来再说!

网友:
开机条件.............

网友:
强行开机,,没那些电压不出奇,,开机电路都有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bios问题

网友:
华硕的有的是可以不用上CPU就可以上电的,V星的和技嘉的应该都可以!

网友:
站内搜索一下图纸看看

网友:
很多不装CPU也能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