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数据恢复

楼主(2014-12-23):
    说起 手机数据恢复  简直是一头 雾水    对于可以插上电脑就可以识别的  存储器  我想 大家都知道 用一般的软件扫扫就有了 、

    可是对于现在的智能手机这个办法 大多是不行的     主要是软件无法 直接识别到手机的机身内存空间

经过这几天的翻看相关帖子 发现要做手机数据是不能用一般存储器恢复的方法
来做的  需要手机ROOT   然后做成镜像文件  再用软件扫描镜像文件才行

  可是有的是需要手机带有外置存储器   才能做镜像     要是 手机自身 没有带存储器如何做镜像

        搜索相应的手机恢复软件发现赤兔8000好像挺牛币的  可是到我下下来使用就不咋地了

    大家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来拯救手机方面的数据     说出来听听

                                      在此附上自己找的镜像软件

网友A:
现在有相关的软件销售的,不过,效果都不是太理想。

网友:
赤兔8000看起来很牛,用起来效果也一般,如果不懂原理,看来是不行的

网友B:
赤兔我下载了几个,一直没有试过恢复成功的!!是我不懂用,还是这个软件太差了!

网友:
手机系统种类机型太多了,做镜像麻烦,而且现在各种管理软件大多带备份功能,还有云端,感觉这两年手机的活儿少多了,也很难收上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有相关的软件销售的,不过,效果都不是太理想。

罗工有比较好的方法   或者这方面的心得  给 分享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赤兔我下载了几个,一直没有试过恢复成功的!!是我不懂用,还是这个软件太差了!

赤兔  感觉  也就那样  不咋 智能呵呵

网友:
市场需求不大,也就没有人去研究了

网友C:
手机的数据如果是已经删掉了的可以当成U盘的格式来进行恢复吗?

网友:
      这种方法上次我试过一次   但后面就没成功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机的数据如果是已经删掉了的可以当成U盘的格式来进行恢复吗?

对于部分插上电脑可以直接读出盘符的是可以的 不过读不出的就不行了

网友: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起

罗工SAS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D:
这个东西就像pc恢复一样,软件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是不是十全十美,有的恢复出来打不开,有的扫描不到,掌握原理才是硬道理,懂文件系统恢复起来就简单多了。手机镜像方面不是太难,特别是恢复短信和电话号码比较简单,难度在于数据库的解密。

网友(2015-01-28):
收藏一个。

罗工SAS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有点难啊    楼主帮

网友:
手机删除本身就存在底层清零的情况,安卓目前恢复完全看运气,如果要照片的话,运气好的话可以出来缩略图,运气不好的话毛都扫描不到,,安卓8000如果扫描卡住的话,可以用安卓DE软件将手机内存镜像出来再扫描!

网友:
感觉手机这块恢复数据的市场不大,很少有人要恢复,即使来了就只是询价,报过价就走了,估计数据不重要,很难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东西就像pc恢复一样,软件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是不是十全十美,有的恢复出来打不开,有的扫描不到, ...

这位老师的解答真是深入啊,小弟深感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位老师的解答真是深入啊,小弟深感佩服

很值得像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