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5公共点无电压, 保护隔离问题。

楼主(2014-12-23):
    接修一台联想G475的本本,故障是不开机。拆开测试裸板发现公共点电压为1.05V,测公共点和3V5V的电感阻值正常,看来是保护隔离电路的问题。于是打开G475的电路图,找到充电芯片ISL6251.测1脚VDD 5V  2脚ACSET 1.36V   8脚VREF 2.8V  24脚DCIN 19v  23脚ACPRN 0v 都正常。但是23脚对地短路了有问题,于是在网上订了ISL6251,换上去后阻值正常了,但是公共点还是无19V,此时电压为0.75v,看来其他地方还有问题。于是找到产生PACIN 和ACIN信号的电路,测试发现电压为0.7V左右不正常,应该是高电平3.3V左右,看来就是此信号不正常引起保护隔离了。看图纸发现ACIN信号是由6251VDD经PR338和PR341分压得来,还有PQ317要截止。现在ACPRN为0V 正常PQ317处于截止状态。查PR338和PR341的阻值,PR338 10K正常,  PR341只有1.7K了,在料板上找了半天没有找到14.3K的电阻,就找了10K和3.9K的串联起来。接电测试PACIN和ACIN信号3.0v,公共点19v 3V 5V也出来了,装内存开机顺利点亮。

联想G475 91修网_LA-6755P 7P.pdf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啊,一下就找到故障点,收藏学习了

网友A:
对于论坛以有的图纸  就不要再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论坛以有的图纸  就不要再传了

    嗯嗯 下次注意

网友:
不错的案例,学习了,

网友:
先收下了

网友:
不错  有点意思

网友:
一般保护隔离问题     有的很复杂有的很简单

网友:
楼主一下找到了故障点

网友:
案例不错,,借鉴了

网友:
acprn是什么信号啊

网友:
我直接飞线

网友:
不错啊!分压电阻PR341阻值变小引起的ACIN异常,导致保护隔离不过!

网友:
看见这样熟悉的文章 现在都不会修了

网友:
楼主推理准确到位,先外围后芯片。佩服。

网友:
我感觉笔记本最烦就是找电阻!!

网友:
恩一步步分析

网友(2019-10-11):
帮我一个大忙 ,我正修这个!谢谢!!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的经验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