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POS刷卡机不读内存卡,经典维修案例!!!

楼主(2014-12-23):
昨天店铺来一顾客,手里拿着个“巨无霸机器”,仔细一看是pos刷卡机,问我修这玩意不?我说没怎么维修过,他转身要走,我说句什么故障呀哥?他说不读内存卡,我心想这故障简单呀,今天事不多,想修修,我说修好多少多少钱,修不好不要钱,他说那你看看吧,问了好几家了都不会搞,得嘞,他放我这里就走了,我开始干活,下面进入正题:
1、先给各位来个全景图瞅瞅:

2、拆开后壳在来张:

3、我分析了下这个“巨无霸”的整体构成,硬件机制有按键板+主FPC+主板+天线FPC+天线板构成:

4、与这个不读内存卡故障相关的硬件有主FPC主板连接器按键板连接器主板卡座
5、第一步需要排除卡座是否损坏?---通过目测没有发现明显异常
6、第二步需要对地打阻值,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档位,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测量:
1>第1脚阻值实测0.496,正常

2>第2脚阻值实测0.494,正常

3>第3脚阻值实测0.000,正常,此脚为地脚,GND

4>第4脚阻值实测0.496,正常

5>第5脚阻值实测0.749,正常,此脚为供电VDD

6>第6脚阻值实测0.491,正常

7>第7脚阻值实测无穷大,不正常,心中窃喜

8>第8脚阻值实测0.501,正常

7、第三步加焊卡座,无效,不是虚焊或空焊问题;
8、经过跑线得知卡座6个引脚连接到按键板连接器的5、6、7、8、9、10,卡座另外一个脚是VDD,另外一个脚是GND,如下图:

9、用显微镜观察按键板连接器、主板连接器和主FPC,没有异常,如下图:

10、此时我需要看主板基带CPU用的是谁家的平台,拆开屏蔽罩看到基带CPU是MT6572A,如下图:

11、找到MT6572A的参考图纸内存卡部分的图纸信号,如下:

12、加焊CPU后,T卡座第7脚依然无穷大,也不是CPU假焊或空焊;
13、此时需要拆掉CPU,根据MT6572A的参考图纸测CPU到T卡座之间的线路是否为通的,实测下来都是通的, 两手同时操作没办法拍照,望见谅!

14、分析到这里,根据跑线我得到了这个T卡座的信号排列顺序,如下图:

15、到这里确定了是MC1DAT3这条线有问题,既然线路是通的,连接器、FPC也都没有异常,下面需要对拆下来的CPU测量MC1DAT3这个点是否是好的,结果如下:

16、其他5根信号我测了下,大约都在0.4左右,如下图:

17、分析到这里,确定是MT6572A CPU挂了,店里没新货,找了个手机废板,拆了个MT6572A的型号,重新植球,装入主板,测量T卡座第7脚阻值,如下:
18、下面把T卡装入机器,测量下供电和时钟,如下图:
飞线出来测量供电:3.3V,很正常

时钟:47.9Mhz,很正常

19、至此开机已经完全识别到内存卡了,如下图:

总结:此机器故障是CPU的MC1DAT3信号对地阻值开路,造成数据线传输异常,导致不认内存卡;

各位坛友,发帖真不易,如果对你有所帮助,请多多加分哦,你们的支持是我发帖的动力哦!!!

网友:
楼主 分析的很给力

网友:
加分呀哥哥

网友A:
这才是芯片级维修高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才是芯片级维修高手啊

谢谢兄弟捧场加的分,多多探讨,共同进步

网友B:
这个楼主可以修,下次我也可以接单了。。哈哈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楼主可以修,下次我也可以接单了。。哈哈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谢谢兄弟捧场加的分,多多探讨,共同进步

网友:
分析的很给力

网友:
新手膜拜啊。真正的芯片级维修高手。

网友:
胆大心细,推理准确到位!楼主高人啊。

网友C:
我问下:CPU型号MT6572A  参考图纸在哪里找到,我在百度找不到,能告诉我下吗

网友:
牛人真多,学习了

网友D:
真的很不错啊,楼主也修笔记本?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问下:CPU型号MT6572A  参考图纸在哪里找到,我在百度找不到,能告诉我下吗

你邮箱留下,我给你份MT6572的参考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的很不错啊,楼主也修笔记本?

台式机主板修的多些,在乡镇笔记本来维修的业务不是太多

网友E:
为什么这个机子会用手机的CPU呢

网友:
谢谢分享!向高手学习!你发的贴每贴必看,看了之后就明白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这个机子会用手机的CPU呢

那你以为会用什么型号的CPU那?目前不就那几个芯片厂家嘛,MTK、展讯、高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