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故障

楼主(2014-12-23):
全汉fsp250-50pna(pf)电源,短接绿黑线可工作,但接到主板上开不了机,大侠指教

网友:
确定主板是好的嘛

网友:
检查power good 接口电压是否正常。带载能力如何

网友:
有输出不?

网友:
估计是带载能力不足了。先检查一下各个电解看是否良好再说吧。

网友:
可能是PG信号的问题。

网友:
先换个电源区分是主板坏还是电源带 载能力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