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科普,等机问题。

楼主(2014-12-23):
第一次发帖子,不知道图片给不给力。
接上电源,图中芯片最下面的两脚3D3V_AUX_S5和5V_AUX_S5正常。3脚REF正常。
问题不在这里。
从图中看3D3V_PWR和5V_PWR的开启应该是1脚和6脚。但图中搜索不到上拉电路,开机正常是0.9V。可以解理为芯片内部上拉,
问题来了,请问待机的时候应不应该有3D3V_PWR和5V_PWR?实测是没有的,可以正常开机,那么是谁来开启这两个电压的呢?

网友:
补充一下,搜索过了,只有图中上面桔色的框内电路接在1和6脚上。

网友:
开启信号不是3V_5V_EN吗?

网友A:
此机待机时可能不出3D3V_PWR和5V_PWR,这种情况有的!当触发开机时芯片的18脚应是开启3D3V_PWR和5V_PWR的控制脚。搜P22、P58。应是EC发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机待机时可能不出3D3V_PWR和5V_PWR,这种情况有的!当触发开机时芯片的18脚应是开启3D3V_PWR和5V_PWR的控 ...

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