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60独显(有集显供电) PCH和EC双BIOS 板号09911-1M 显卡N11M-GE1-S-A3 4显存

楼主(2014-12-23):
联想V460独显(有集显供电) PCH和EC双BIOS 板号09911-1M 显卡N11M-GE1-S-A3 4显存(蜀中本本)

原机备份,亲测(更换BIOS芯片测试OK)包你使用OK!!

联想V460独显(有集显供电) PCH和EC双BIOS 板号09911-1M 显卡N11M-GE1-S-A3

网友:
谢谢楼主,正有个机器下来试试!

网友:
你这说的啥意思啊?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什么 是发个 BIOS  ? 还是告诉我们 这个 主板BIOS 坏了 不出集显供电》?

网友:
我修的V460,原来没有3.3v,5v。换上51123芯片,3.3V跟5V出来了,但接电自动开机,也不显示,电流直接到0,768A,风扇狂转,按关机没反应,那位大侠,修好过这个问题吗,量集显电压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