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刷自带程序的EC?

楼主(2014-12-23):
请问如何刷自带程序的EC?

网友:
编程器刷啊。

网友:
主要是问,接哪些脚

网友A:
好象看过,需要飞线在板子上直接刷。

网友B:
这个都是整个换掉,还真不知道怎么刷的

网友C:
找到方法跟我说一下  每次遇到这种机器都是买剪板的EC  还贵

网友:
论坛有这方面的帖子 搜下就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到方法跟我说一下  每次遇到这种机器都是买剪板的EC  还贵

好的,我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都是整个换掉,还真不知道怎么刷的

一起找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象看过,需要飞线在板子上直接刷。

是的,就是要这样的方法

网友:
一般的编程器刷不了的,可以叫卖芯片的代刷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5883&extra=page%3D9%26filter%3Ddigest%26diges ...

你好,帖子我看了,但请问那个师傅是不是在待机情况下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