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E 不亮,掉电

楼主(2014-12-23):
一台K42JE的机器,加电,电流到1.4a。不亮机,十多秒后掉电,插不插内存一个样,有没有人修过到这样的故障现象,求维修思路。

网友:
加热cpu供电试试

网友:
18K 电阻吗 肯定现在变成5k了

网友:
加热过CPU供电芯片了,还是一样,不知18K电阻是哪一个,谢谢

网友:
加热不亮就不是18K的问题了,楼主按不跑码思路修吧

网友:
有图纸吗?看图纸照CPU供电电路

网友:
VCCRE  PGOOD不正常就开机1.6--1.7v不显   PG 正常是好显是1V左右

网友:
插不插内存电流都一样  那是没过内存  先查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  如都正常的话 再往前追吧

网友:
没有修好,还给客户了,哎,谢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
论坛上面到处都是这机器的通病 你如果加热了CPU电感旁边的那些场馆应该是能亮机的

网友:
刷个BIOS吧看你的电流可以亮机的表现先软后硬

网友:
这个就是1.05V上面的电阻问题,换18K以上的都可以。

网友:
刷BIOS试试看

网友:
检查cpu和,桥供电,不行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