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82JV,小板不接自动加电,接上不加电。求助!

楼主(2014-12-23):
板号N82JV REV:2.0,待机0.133,按开关有轻微跳变:0.133~0134~0.133,主板上开关插口电压3.3V.这机器右边有个小板,CMOS电池在上面,CMOS电池3V。此小板不接的时候接适配器自动加电,正常显示,但是按开关键没反应,没法关机。此小板接上后不开机。开关按键测过好的。这板子图纸也找不到,求思路求图纸。

网友A:
待机 0.133  短路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 0.133  短路了吧

不要意思 写错了,是0.0133

网友:
触发电路有问题吧!换个IO看看

网友:
小板坏了?

网友:
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