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发帖一款神舟老机器不能USB启动,新手求教!

楼主(2014-12-23):
神舟天运F205S  故障:不能从USB启动,导致无法装系统,进PE
USB可以存储文件,就是不能进PE;已排除bios问题,其他硬件也ok,软件问题也不是;
问题特别奇葩,问了李老师也说修了10年机从没碰到这么奇葩的!
求大神指教!新手刚入行,第一次发帖都有点小激动!

网友A:
能识别USB设备吗?可以的话接usb外置光驱装系统 实在不行你就把硬盘拆掉克隆下 客户USB能正常使用就别管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识别USB设备吗?可以的话接usb外置光驱装系统 实在不行你就把硬盘拆掉克隆下 客户USB能正常使用就别管啦 ...

能识别设备,就是不能进PE,客户想弄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B:
这机子系统都装不上怎么说USB可以存储文件啊?楼主你是说想重装系统?那你有没有试过在其他机子上能识别U启动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子系统都装不上怎么说USB可以存储文件啊?楼主你是说想重装系统?那你有没有试过在其他机子上能识别U启 ...

他本身有系统的,USB能正常使用,能浏览文件什么的,启动盘在别的机子上能用,换了别的启动盘也进不了PE;按F12进boot也能读到有USB,就是进不了PE

网友C:
用光盘装  或者拆硬盘到别的机上拷好不久行了

网友:
有些老机器是不支持USB启动的

网友D:
老机器是不支持USB启动,遇到过,怎么搞就是不能起动USB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光盘装  或者拆硬盘到别的机上拷好不久行了

好 谢谢了!学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机器是不支持USB启动,遇到过,怎么搞就是不能起动USB

老机器是挺纠结的

网友:
个别老机器    不支持 U盘启动   用光盘装  或者把硬盘拆下来  挂到别的机子上GHOST完 再挂回本机

网友:
老机器内存小,不支持U盘启动。

网友:
用光驱做还省事

网友:
把硬盘放到别的机子试下

网友:
有的老机器不但不支持USB启动,而且挂到别的机器上GHO完再装上还不引导呢。进PE修复引导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