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问题

楼主(2014-12-23):
我这儿有一个主板BIOS是 EON  EN25QH32 ....我用的是G540编程器里面找不到EN25QH32。我就是想问一下EN25QH32有没有什么可以代换的芯片。或者是可以换用的芯片名好让我刷BIOS。

网友(2017-09-06):
我也没找到,不知道那种可以代换这个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