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 R620G 不显示

楼主(2014-12-23):
   方正 R620G 不显示
  能开机,电流到0.9A-0.4-A0.9A-0.5A-0.8A,检查内存,重插,开机。接外屏可以显示。
内屏不显示。检查屏线正常,电压正常。加焊ATI 显卡ok。

网友:
简单收钱,希望不要返修

网友:
这机显卡是通病了

网友:
又是显卡问题

网友:
我觉得还是先问客户打游戏多不多  多的话建议他换  免得返修麻烦

网友:
加焊就怕再回来

网友:
这个机子有通病吗~~是显卡问题吗

网友:
呵呵  返修高呢

网友(2015-03-15):
这机子扇热太差,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