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doovd2进水不开机

楼主(2014-12-23):
前天进水,能自动开机,声音有些模糊,昨天彻底不亮。可充电,按开关无反应,开关板处无明显腐蚀,其他腐蚀地方已经处理,有处已经生锈,稍后上图

网友:
在线等回复,急!!!

网友:
先处理生锈地方,打阻值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刚给别人维修好一台三星S3,掉水盆里了,我直接把他主板拆出来也是很多地方都腐蚀了,才过了3天而已都腐蚀成那样了,腐蚀这么快的原因是顾客开机通电了,电遇水就会分解物质才会腐蚀的这么快,我直接把它主板拆出来放到超声波里清洗了大半天,在放到烤箱里烤了1小时,此主板修复开机

网友:
进水的好搞啊

网友:
检查开机线是否漏电,开机键端接了一个防静电管,那个漏电也会自动反复开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