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 待机偏高 不加电故障 及加电不显故障维修

楼主(2014-12-23):
型号:华硕Z99H
故障:待机偏高-不加电-加电不显

当接到机器后插上可调电源, 0.15A,明显待机偏高,果断迅速拆机。

   观察主板没有进液,公共点 3v5v阻值都正常,插电源摸主板哪个芯片元器件发烫,于是摸到待机芯片PS51020发现此供电芯片烫手,于是换了个芯片待机为0.01,测量3V5V电感已经输出了,这说明待机正常了。附图:

按下开关,电流0.6掉下来0.01,反复这样,于是瞬间测量各个电感的电压发现1.05V和1.2V没有电压,这2个电感是由ISL6227CAZ来控制的,现在不出电压

打了下电感阻值都正常,那就测芯片引脚吧,测14脚供电正常,28脚5V正常,测量6脚23脚4.3V也正常,测量8脚21脚也正常,测量MOS管得下管的控制及为0V说明不是过压保护,条件都满足不输出方波 判断ISL6227CAZ供电芯片损坏。
于是更换了ISL6227CAZ供电芯片正常了。

按下开关电流上到1.2左右ISL6227CAZ旁边一股轻烟,这是为什么呢,静下心来观察发下PQ6302发黑还有PD6302一个小洞,测量PQ6302的DS发现组织10欧说明这个MOS管损坏 及测量PD6302双二极管也已经击穿,

于是在料版上找到1.05V的上管和同电路的双二极管更换后,冷却后按下开关电流表有明显的3次跳变,这说明机器已经亮了 断电插上屏 华硕的LOGO出来了。

总结:1不加电 故障为PS51020微短路
     2 加电掉电  故障为1.2V 1.05V电压没出引起保护
     3 更换ISL6227后出现轻烟故障为高端MOS管和PD6302双二极管损坏

附图: ASUS

网友:
楼主修机干净利落!不拖泥带水的。

网友:
故障点分析的很准啊 。。。  厉害的楼主

网友:
刚修了一个暗屏的,改电路OK,

网友A:
高手!总是那么令人崇拜!

网友:
楼主技术厉害,思路清晰,分析的通俗易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总是那么令人崇拜!

你个逗B  现在在哪啊

网友:
进来学习修理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