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的一个电感盖子掉了,有没有影响?

楼主(2014-12-23):
拆显卡风扇的时候,碰到了显卡的一个电感,上面的盖子掉了。我看没有焊接痕迹,貌似不需要通电,就用万能胶水把盖子又粘回去了。不知道有没有影响的?电感外形及位置如图。这个电感本身就是上下两部分。可惜胶水粘上去前没拍照。

网友:
只要是通的   好像没有什么影象

网友:
量下通的没啥影响

网友:
我认为没关系

网友:
原本磁芯就是用胶粘住的,没影响。

网友:
没事啊,,胶水又不通电!!

网友:
磁芯一个,注意胶水一要太多,厚了其电感值差大了

网友:
没有影响,不过不同大小或上面的标示不一样的就会有影响 了,一般为储存的电能大小不一样。

网友:
没关系的,可以使用

网友:
能正常工作就没问题了。

网友:
没有影响的吧

网友:
烧掉的 还是你故意弄掉的啊 。

网友:
没什么影响,能正常使用就行…。

网友:
问题不大的

网友:
外壳一般的保护而已,没事的

网友:
外壳一般是起到绝缘的作用        问题不大

网友:
不行就换一个,也不费劲

网友:
磁芯盖 不影响使用

网友:
谢啦,各位。
实际使用无任何问题。

网友:
通的话 就没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