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755

楼主(2014-12-23):
有一台Dell 755的主板,上CPU亮一下就灭了。之前怀疑是12V短路,吧12V一拔。还是一样,郁闷,然后把
CPU拿掉,风扇一直转,一放CPU就掉电,不放可以一直开,换了个IC3193A,还是一样,没有思路了,大神解救啊

网友:
干桥试试??

网友A:
CPU换个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换个试试看。

换了   还是一样,不上CPU可以一直转,一上CPU就跟短路一样很快的亮一下灭掉

网友B:
cpu供电部分有短路吧,你测一下看看

网友C:
看看cpu供电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cpu供电管

找出来了,3120A坏了,3个全换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部分有短路吧,你测一下看看

找出来了,3120A坏了,3个全换了,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部分有短路吧,你测一下看看

恭喜楼主,又一次有成就感了

网友D:
肯定电路不正常或者短路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D:
肯定电路不正常或者短路保护

应该是那三个3120A坏了   三个全换了之后  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恭喜楼主,又一次有成就感了

谔谔   搞了好久,最后抱着死马当做活马医德态度。换了三个3120A  终于好了,都已经不抱希望了

网友:
恭喜楼主,又一次有成就感了

网友E:
请问3120A是那个原件喔?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3120A是那个原件喔?

CPU旁边的3个MOS管

网友:
品牌机很多奇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