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AOC L171 f179驱动板通病bios24c16(开机显示:RGB无讯号输入,刷数据时将三个贴片..

楼主(2014-12-23):
AOC L171 f179驱动板通病bios24c16(开机显示:RGB无讯号输入,刷数据时将三个贴片电阻弄掉了。找不见了,那位大哥维修时帮我看看是什么型号的。谢谢了。R137,R136,R255。

网友:
下次问的时候最好是把三个电路所接到存储器的哪个脚位置的,也可以找一张类似的图纸出来给你对照一下。搞好了没有呢,其实这些电阻要求不是那么精准的吧。

网友:
站内搜索一下图纸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