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专业版系统每次开机都会提示重新启动计算机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4-12-23):
    使用windows7操作系统过程中总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故障,比如最近有使用win7专业版的网友在本站询问一个问题,他说计算机每次开机的时候都会提示重新启动系统,这样开机都无法直接进行系统还要再重启计算机很是麻烦,想必有很人多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吧,下面win7之家小编就跟大家带来win7专业版系统开机都会提示重新启动计算机的详细操作步骤。
1、首先打开win7专业版(win7zhijia.cn/xitong/zhuanyeban/)的开始菜单,选择“运行”,输入“gpedit.msc”,回车打开“本地组策略编辑”窗口;

2、在窗口左侧展开“计算机配置”—>“管理模板”—>“windows组件”,并选择windows update;
3、在右侧的列表中,找到并双击“对于有已登录用户的计算机,计划的自动更新安装不执行重新启动”选项,在弹出的窗口中改变状态设置,即将“未配置”改为“启用”;

4、最后点击确定,关闭“本地组策略编辑”窗口就可以了。
来源:win7zhijia.cn/jiaocheng/win7_2176.html

网友:
转载的 ……

win7专业版 在普通用户里面使用的不多 更多的是 旗舰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