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视花屏

楼主(2014-12-23):
类似干扰似的,花,全屏花,有见过的朋友没,什么问题啊

网友:
好像屏线。换过屏线没有啊

网友:
花的这么厉害啊

网友:
像逻辑板坏,主板屏参不对也有可能

网友:
先屏线再主板。

网友:
程序坏了,刷个程序看看

网友:
先点屏,才能确定是驱动板还是逻辑板问题。

网友:
这种一般是屏线问题,先换屏线,不行换主板试一下

网友:
我觉得像六楼说的,这情况我碰到过

网友:
负像 逻辑板各组电压多少

网友A:
左侧偏下有黑色,应该是屏有损坏;
另外花屏是程序不对,需要重新刷程序。

网友:
屏参数,逻辑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左侧偏下有黑色,应该是屏有损坏;
另外花屏是程序不对,需要重新刷程序。

嗯 您说的和售后一样,我刚问了售后要程序,他们还没给我呢

网友:
回答的都很好,上面说的做了,就差不多了

网友:
没有多少修理价值了。

网友:
驱动片有问题吧

网友:
先换屏线,再刷程序

网友:
售后说给程序,但是在QQ上一直也不说话,问也不回答,看来杂牌子还是不行啊,只能放弃了

网友:
没看见过,学习了!

网友:
杂牌子?  多半是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