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广达代工东芝L730不触发

楼主(2014-12-23):
这个机器客户说了,马上要回重庆,没有时间等

机器插上可调电源电流0.01A,按开关0.02A一直不变,也就是没掉电,经测量以下图纸中的一直到SLP_S4#信号为止的

各个信号完全正常!也就是没有SLP_S4
请问除了桥以外还应该查哪些东西

网友:
回重庆就让他回重庆修吧  这几天修道2台7系不出slps4的  还没搞好

网友:
我这个也是不出要SLP_S4

句容诚信电脑 -6 有什么问题请编缉在贴了内 请不要刷楼进行.

网友:
电流从0.01A上到0.02A就不动了,测量有3V_S5,说明EC工作了,而且后面的RSMRST和PWRBT信号都出来了,桥的条件也查了,就是不出来

网友:
刷个BIOS试下

网友A:
桥的待机条件满足吗   有收到 RSMRST的高电平吗   有收到PWRBTN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的待机条件满足吗   有收到 RSMRST的高电平吗   有收到PWRBTN吗

全是好的,我还把PWRBT脚上的那个二极管取了试过的

网友B:
除了桥以外基本上没什么可查的了!二次转换电压的HWPG信号高电平吗?

网友C:
EC/桥条件都正常,为什么不换桥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除了桥以外基本上没什么可查的了!二次转换电压的HWPG信号高电平吗?

不触发还没有到HWPG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EC/桥条件都正常,为什么不换桥呀?

缺BGA机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触发还没有到HWPG来啊

也许是掉电,只是很快而已!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page=1#pid11872933参照此贴,查查ACIN信号。我也是现学现卖~!

网友E:
如果待机正常,其他条件都有了,那就打一下slp_s4#到EC那个脚的对地阻值,如果正常那就是SB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page=1#pid11872933参照此贴,查查ACIN信号。我也是现学现卖~ ...

我照你说的信号都查了一下,信号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待机正常,其他条件都有了,那就打一下slp_s4#到EC那个脚的对地阻值,如果正常那就是SB问题。

对地值六百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照你说的信号都查了一下,信号是正常的

看来只有换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