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7l拔掉冲点器变慢

楼主(2014-12-23):
如题e47l拔掉充电器变慢,用电池稍微慢一点,但是插上冲点器就相当快,怎么回事啊,
我感觉是正常的,可是客户说比以前慢,有谁碰到过吗?电源管理什么的都弄了,还有一个不知道叫什么软件,只要点一下那个软件就会变快。

网友:
先软后硬 一步一步来 我是没碰见过

网友:
楼主是说l拔掉充电器电脑运行速度变慢吗?还有这么一说?

网友:
还有这回事    适配器还能影响电脑运行速度

网友:
好大会才明白过来是充电器.

网友:
笔记本一般情况下是用电池会降频的

网友:
用电池的话,会节能方式运行。可以在电源选项选择为高性能试试看。

网友:
换系统试.........

网友:
这个还真没遇见过,无能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