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进水了维修

楼主(2014-12-23):
iphone6只有A8硬盘和wifi带封胶,其他ic都不带封胶,因此大家可以放心啦。

进水机首先看看是短路还是漏电,此机为短路机,所以可以首先用电源表加电,在不短路情况下用测温法检查哪个部位发热。

解决短路状态后,夹电4.5v开机,定住120毫安,因电源位置有进水发白痕迹,果断更换电源ic,换电源ic要注意,A8cpu刚好在电源ic背面。

电源更换后,终于见到期待已久的苹果。

但一直不能进入系统,也不会进入红平或蓝屏而重启,于是补焊音频ic,先补焊,不行再更换。

再试一次机。请大家多多支持。

终于OK!请大家多多支持。

网友:
有搞头 对于这种机器

网友:
新机器 iphone6这么快就有坏的了。。 报了多少钱啊

网友:
这个电源IC 拆用多大风速和温度

网友:
这手机修的有价值,收费不低吧?这个电源IC好买吗?贵吧?

网友:
维修就是要修高大上的机器,要不利润怎么来

网友:
IPHONE6 不错不错 来10斤先

网友:
楼主修苹果系列的产品够厉害的啊

网友A:
厉害,是不是苹果其它系列的音频芯片也会导致苹果白屏,如果是带胶的直接加焊还是必须重植?望回答,谢谢!

网友:
这个银子应该不能少要了,学习了

网友:
很好的帖子,如果能把维修过程写上那就更好了。方便小白学习、辛苦了。支持一下。

网友B:
楼主真是厉害呀。。。这么早就有IPhone6修了。。。能透露下维修使用温度及风力吧   。

网友:
很高大上!!!!

网友:
高大上的维修啊,苹果6,我5都还没修到过

网友:
手机的东西温度得控制好,不像笔记本随便弄。

网友C:
进不了系统,为什么补焊音频Ic,cpu不是读硬盘,求教,

网友:
楼主修好就赚大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真是厉害呀。。。这么早就有IPhone6修了。。。能透露下维修使用温度及风力吧   。

这个技术的东西温度和风速·是看你疯抢牌子还有平时习惯·还有你疯抢摆动速度··就像修笔记本差不多吧··芯片吹时间长·与温度高·会坏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不了系统,为什么补焊音频Ic,cpu不是读硬盘,求教,

如果是音频IC坏了,那么录音应该没问题。也有可能是尾插是坏的。

网友:
苹果6马上就开始修了

网友D:
楼主,我的苹果手机进水了,触摸不能用,能给修一下么

网友:
价格好商量

网友:
坐等,楼主回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的苹果手机进水了,触摸不能用,能给修一下么

进水了只是不能用触摸屏而已算好的,应该是屏幕的排线出现了问题。

网友:
屏幕换了。没用,说主板坏了,让修手机的修了半个月,也修不好

网友:
这是图片

网友:
楼主你qq多少??坐等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进水了只是不能用触摸屏而已算好的,应该是屏幕的排线出现了问题。

楼主在么?

网友:
你加一下我们老师的QQ:115583592,我没有时间帮你修手机,真不好意思。

网友:
嗯谢谢了,加了,人不在线

网友:
学习一下,苹果6 应该不难修吧

网友:
iphone6还没有修过,先收藏了

网友:
很到位,带封胶的就不好下了

网友:
苹果的电源IC,好不好买?一般多少钱,一个。

网友F:
我有个也是进水了,开机出现画面,然后就黑了,等哈就关机了,没得思路,进水后充了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有个也是进水了,开机出现画面,然后就黑了,等哈就关机了,没得思路,进水后充了电的。

进水后还充电啊!那你不拍把主板给烧了。

网友(2015-07-02):
问下楼主 ,都需要什么工具,我的机子也掉水了

网友:
我手机6P进水开不了机,能找你修吗

网友:
高手,经验丰富

网友:
楼主哪里的,我这边合适的维修点少,不知道方便寄修不,我只会修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是不是苹果其它系列的音频芯片也会导致苹果白屏,如果是带胶的直接加焊还是必须重植?望回答,谢谢!

带胶的必须重做

网友:
太牛了。  完美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