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游戏自动退出

楼主(2014-12-23):
一个这样的情况玩游戏说不上什么时候就自动退到桌面没有任何提示从上还能玩是什么原因

系统作从了游戏从下了还有什么原因能产生这样的情况还有机器配置够挂的QQ还不掉

网友:
显卡驱动问题吗?

网友:
换系统版本

网友:
首先排除软件问题 最简单的重装系统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