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LCD显示器不通电可能性

楼主(2014-12-23):
1.电源板电容爆,或保险整流桥等坏。
2.电源板12v短路。
3电源板光耦附近小电容
4.开关坏。
5,驱动板坏
显示器

网友:
大师级,鼓掌!

网友:
你这样的发帖,谁可以搞定啊,

网友:
还有一点特别重要,就是你没插市电!

网友:
你是告诉我们怎么修的吧

网友:
楼主发的贴都是大神级别的贴啊

网友:
都是大神级别的贴啊 ,直接显示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