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的BA41 01273A按开机返应慢

楼主(2014-12-23):
有台三星的机子BA41 01273A,把电池拆掉后插上电源线后按开机没反应,等几秒钟再按正常,请问是否正常。我是菜鸟级,请大神指教
三星

网友:
此现象属于正常,不必惊讶

网友:
等几秒钟再按一切正常吗?先用着吧,也不是等不起那几秒钟的时间。

网友:
这种情况 属于正常现象 在三星机子上碰到过 别的机子 还没碰到过

网友:
这是正常现象,三星很多机器不上电池,单独插上电源,刚开始两秒是开机无反应的。三秒以后就可以开机了。

网友:
正常情况啊

网友:
正常
三星的设计 AC下需要等几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