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海尔HT-20328暗屏

楼主(2014-12-23):
这儿有台海尔20328的显示器,暗屏,亮一下就灭了   高压芯片第4脚2.4V   直接接3.3V把4脚翘起任然是一样的效果   不晓得是不是高压包有问题   弄了几次现在完全不晓得什么问题了   现在准备买个驱动板板   有没有同行手里有货的   看日期联系我。

网友A:
暗屏你买驱动板做甚?把4脚翘起仍然是2.4V 对吧?检查3.3V供电滤波电容。

网友:
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帮不了你?

网友B:
直接换个通用高压板得了

网友C:
另外加板点灯试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另外加板点灯试了吗

换灯管试了  灯管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换个通用高压板得了

这个板子是一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暗屏你买驱动板做甚?把4脚翘起仍然是2.4V 对吧?检查3.3V供电滤波电容。

这个驱动板和高压板是一起的   所以只有一起换了  可是网上的价格差不多要100   有点划不着

网友:
先通用高压板测试一下灯管。排除了灯管就是原高压板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