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MR-1528

楼主(2014-12-23):
win8改xp求大神指点。

网友:
原装系统是WIN8的吗?

网友:
进 bios 将 logic bios 设为 disable 。 把os loader 放到最后。将usb 放到第一启动即可。还有一种是 boot model 设置为 logic 之类的。禁用 uefi 模式即可 。用u盘进pe 打开 一款分区工具。将当前未知分区删掉然后再创建一个NTFS 用来装win7 或xp!

网友:
机器预装W8 强改XP有时候 显卡驱动会异常

你既然想改应该会做系统 你在换系统的过程中遇见什么问题 ?不要这么泛泛的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