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c待机0.03放一会掉到0.009不触发

楼主(2014-12-23):
华硕k42jc待机0.03十多秒后掉到0.009不触发  待机条件都正常,大神们知道哪里问题吗?

网友A:
你这样发帖,谁可以帮你啊,你这是掉电么? K42通病太多了。

网友B:
待机条件都正常能不触发吗?

网友C:
也不像掉电,就是插上电源,待机0,03  然后自己就掉到0,009了!掉下去之后3V5V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条件都正常能不触发吗?

BIOS刷过了

网友:
BIOS刷过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发帖,谁可以帮你啊,你这是掉电么? K42通病太多了。

也不像掉电,就是插上电源,待机0,03  然后自己就掉到0,009了!掉下去之后3V5V都正常!
ec发出的PWRBTN不会跳变一直都是2.8V

网友:
查 ec 桥的条件啊?比如ac_in# rsmrst vccrtc rtcrst.饼哥不是都说过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也不像掉电,就是插上电源,待机0,03  然后自己就掉到0,009了!掉下去之后3V5V都正常!
...

查EC的供电,时钟,复位,ACIN#,LID高电平,BIOS片选信号,RSMRST#高电平,若全正常果断换EC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不像掉电,就是插上电源,待机0,03  然后自己就掉到0,009了!掉下去之后3V5V都正常!

待机003似乎有点高  之后到0.009?

查下待机条件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查EC的供电,时钟,复位,ACIN#,LID高电平,BIOS片选信号,RSMRST#高电平,若全正 ...

EC时钟一脚3.3V 一脚无电压,无波形,换过晶振,谐振电容,EC求解,纠结

网友:
引用 网友C:
EC时钟一脚3.3V 一脚无电压,无波形,换过晶振,谐振电容,EC求解,纠结

还求什么解呀,要是我就换EC了!

网友:
待机正常?可以直接短接EC那个开机信号脚,看能不能触发?或者拿掉cmos电池看能不能开机

网友:
既然开机高低高不会跳变,那就查EC条件。

网友:
换板吧!直接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