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华硕K42JR电流到0.85A加电不显故障

楼主(2014-12-23):
待机正常,按下开关电流上到0.8A左右。拆开笔记本电脑,取出主板。观察主板上显卡,南桥,BIOS动过,其他地方正常。用万用表测主板上关键测试点的对地阻值都正常。接上可调电源,测主板上的电感电压都正常。测南桥的复位没有。刷回原来的BIOS,故障一样。找到电路图,测H_CPUPWRGD也没有。
接着往前查,测H_DRAM_PWRGD有1V左右正常。

说明南桥没H_CPUPWRGD,换了个HM55的南桥,再次上电。电流还是0.8左右,不过继续跳变亮机。

网友:
思路不错         BGA功夫也不差

网友:
说实话真没怎么看明白,高手讲详细一点啊,小白很苦恼

网友:
H_DRAM_PWRGD有1V左右正常 二修板 就根据这一个条件 就 果断换桥?

幸运加技术!

网友:
南桥复位不正常?这算是触发起来不跑马的故障。这个电流和思路还是判断从北桥和U的通讯开始。

网友:
高手啊一就找到原因

网友:
楼主是高手啊。  要是我的话可能也会换桥,但心里肯定没太大把握。

网友(2015-01-23):
南桥工作条件都满足了,才换得桥,楼主说得简了了,

网友:
这还真是一针见血啊

网友:
总感觉这款机子很难修,很多都不知怎么修,有的时亮时不亮的

网友:
楼主运气,南桥没复位不一定就是桥的问题

网友:
我问一下 这个机器 你换了南桥  风扇不狂转?不自动关机????我有点小疑惑 呵呵···

网友:
华硕的本子一般换过南桥会掉电  风扇会狂转

网友:
55的桥难焊哦  我基本上都是焊接两次

网友:
55的桥不好焊的

网友:
LZ好果断啊,一般被人修过的机器,不多事先在量下别的地方看正不正常嘛!

网友:
学习了 感觉思路很重要

网友:
估计楼主换南桥也心里没底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