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隔离的维修

楼主(2014-12-23):
    首先取下笔记本电池,拔掉适配器电源线,接上可调电源,若能够正常工作,则是适配器问题;接着测电源接口电压,若是没有,则电源接口坏。
    从电源接口依次测量电压,如保险丝,场效应管,哪一个元件有电压输入,没有输出,说明该元件可能有故障。
    用万用表“欧姆档”测量公共点和电源接口对地阻值,如果电阻值接近或等于0欧姆,说明电路中有短路现象,首先排除短路的元件。
     (1)保护隔离电路断路,电源有电压输入,保护隔离电路没有电压输出。从而引起不加电、掉电或不充电的故障。
引起此故障的原因如下:
    ①电源接口损坏(断裂、松动、接口脱焊)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用户在使用过程中经常插拔或弯折所致(其中相对来说,方正、联想、清华同方电源接口损坏的要多些,东芝、惠普的在维修中也碰到过)。解决办法是更换电源接口。
    ②MOS管(场效应管)的故障率较高,损坏后造成断路,造成无主供电。
    ③MOS管G极的控制电路出现故障,从而让MOS管不能满足导通条件,使电压无法输过去。解决办法是检修G极控制电路。注意保护隔离电路的第一个MOS管是可以跳过的,就是说如果条件不满足,我们可以更改电路让它满足。第二个MOS管是不可以跳过的,它的条件不满足多因为后面的单元电路出现了故障,一定要找到故障,不能强行加电,以免扩大故障。
    (2)保护隔离电路短路,引起烧电源或者是有电压输入、无电压输出,从而导致不加电。引起此故障的原因如下:
    ①滤波电容击穿,由于电源适配器输出的电压不稳,从而导致滤波电容损坏。解决办法是找到并更换损坏的电容。
    ②稳压二极管击穿,由于电源适配器输出的电压不稳,从而导致稳压二极管损坏。解决办法是更换良好的稳压二极管。
    ③保险电阻,电流过大或电压不稳,以及负载短路造成损坏值为无穷大。
    ④此外还有 三极管,电感等。

网友:
原来师傅讲过一些这个,可现在也没多少印象了,收藏下

网友:
笔记本主板和台式机主板 区别之一就是 保护隔离部分
楼主说的是一些维修流程
在不同的机器里面保护隔离更需要分析 比如点火回路 SONY的设计等

网友:
楼主理论不错,图像也不错

网友:
这只是一个流程,可以学习下,不过在实际维修中,很多还是要自己思考。

网友:
你老实告诉我,是你自己写的还是你复制的

网友:
这个流程,是学习笔记本保护隔离电路的基础,在实际维修中,还有很多要自己活学活用。

网友(2020-06-24):
一直感觉保护隔离要么很好搞 要么就很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