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6255 芯片的工作条件是什么?

楼主(2014-12-23):
我不知道怎么判断这个芯片是好是坏,测试那些引脚能判断出来??

  1 2 3 4 5 6 7 脚0V  8脚 2.30V  9脚1.20V  10脚 0V 11脚0V 12脚0V  13脚14脚都是5V  15脚16脚0.35V  17脚0V    18脚 0.86V  19脚20脚21脚 0.86V 0.86V 0.39V   22脚 23脚 24脚  0.35V 0V  0V  25脚19V 26J脚27脚都是0V

网友A:
说下你修什么问题
不过隔离还是 不充电 ……看你提供的数据似乎是没有公共点把
附上芯片资料
可以试着分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下你修什么问题
不过隔离还是 不充电 ……看你提供的数据似乎是没有公共点把
附上芯片资料

公共点电压只有0.67V啊,,谢谢

网友:
公共点0.67v那肯定有短路把公共点电压拉掉了,可以查一下对地阻值看哪边短了

网友:
或者可能那个芯片内部短了,我以前遇到一个这种的

网友:
接可调电源电流多少?可以把芯片拿了看看还短不短。

网友:
这是不是三星的机器啊,估计是保护隔离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公共点电压只有0.67V啊,,谢谢

公共点要只有0.67v的话,25脚怎么有19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公共点电压只有0.67V啊,,谢谢

公共点电压只有0.67V两种可能,一是短路了,可打阻值判断;二是保护隔离没过,查隔离管的G极电压判断导通了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公共点要只有0.67v的话,25脚怎么有19v的,

q503 D脚  q504D脚 链接 25  26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q503 D脚  q504D脚 链接 25  26脚

网友D:
楼主,这是什么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是什么芯片?

充电芯片啊.6255

网友:
需要分    下不了

网友:
我也认不知道

网友:
这应该是个充电芯片吧,具体的就看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