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实地主板维修的第一块板 魔剑P35 ~求捧场。

楼主(2014-12-23):
来迅维实地差不多听了半个月的理论,终于迎来了实践课,接到了我在实地中的第一块板,鸡冻。老师要求是把全板供电都修出来。
接过手看了下昂达的板,心里塞塞的,因为这板没图纸。简单测量了下各大供电没短路,也没有看到明显的烧伤掉件,就直接上电。

待机3VSB正常 点开关无反应 不上电。
测量开关针有5V电压正常(忘记拍照)

32.768晶振有压差,说明RTC电路基本正常了,就不用挨个测量了。IO芯片是IT8718F 触发脚位75--72--71--76 测量开关针到IO 75脚电压有跳变,72脚持续高电平无跳变,IO未发出上电请求。

测量IO 67脚待机有5V电压 正常

测量85脚待机好信号RSMRST#为0V 不正常,正常为3.3V 一般是通过电阻上拉。跑线到IO旁边的一个小电容,看了下主板的丝印,感觉不对劲。

不知道是谁把上拉电阻被换成了小电容了,难怪没电压。直接从其他主板找了个小电阻换上去。

再次点开关针已经可以触发了。接下来继续测量供电
内存供电1.8V    桥的两个供电1.24V  1.05V正常     总线1.2V正常~(这里都没拍照,太繁琐了)
测量到CPU供电的时候不对,0V ~

这块板CPU供电是主控(RT8802)+驱动芯片(RT9605)控制的,没图纸只好找RT8802的PDF了。

31脚VDD供电 5V正常

12脚VDD开启 1.3V正常

1脚VTT/EN 1.2V正常 主控条件都满足了,接下来测量驱动芯片的工作条件
2脚、9脚、16脚BOOT均有11.5V左右的电压     15脚、21脚、22脚PVCC同样也是有11V左右的电压,条件满足不出控制电压,判定芯片坏~(测量的时候怕手抖烧东西,所以都没拍照)
在料板堆里翻了半天总算找到了RT9605这个芯片,风枪伺候。

芯片换上去后检查了下没有虚焊,就直接上电了。

诊断卡已经开始跑马了,至此,主板维修结束。发帖比修板还累,有分的都给点分吧。

Solo。 + 5 赞一个!

网友A:
修得不错   可惜今天没分了     支持一下你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得不错   可惜今天没分了     支持一下你吧

版主,我不介意你明天才给我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我不介意你明天才给我加分

明天我就忘记啦   哈哈  岁数大了 记性不好

网友:
楼主修得OK,加分支持

网友C:
楼主第一次实践就敢动烙铁?

网友:
看来你是心有不甘啊

网友:
太多文字太多图

网友D:
修得不错,不愧是迅维学员, 这帖很适合小小白看~  辛苦楼主了,  版主为什么不加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我不介意你明天才给我加分

呵呵呵,你这娃子,好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第一次实践就敢动烙铁?

第一次实践为什么不敢动烙铁 ,老衲有点不解,不动手哪来的美好明天,不把第一次献出去,哪里能长进

网友:
成功的迈出了第一步,搞得不错,美好未来属于你们,继续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第一次实践就敢动烙铁?

老徐发话了,可以动,况且之前焊接考核过的。

网友:
这个问题说到我心坎了、。。没图谁信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修得不错,不愧是迅维学员, 这帖很适合小小白看~  辛苦楼主了,  版主为什么不加精呢?

周乐园同志。你又来了。。。。。。。。。。

网友:
诊断卡和万用表都挺新

网友:
看来你学的不错

网友E:
我也觉得发贴比修板累多了,渐渐的我也不发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觉得发贴比修板累多了,渐渐的我也不发贴了

我是真心不想发。。。。。。又是编辑文字,又是编辑图片的。

网友:
第一次修就这么高的水平 前途似锦

网友:
成功的第一步,真不错

网友:
学的很好思路很清晰,

网友:
技术不错,这种RT9605型号驱动芯片一般都是封装类型焊接的多,用烙铁焊接本身对应引脚会不好使容易造成连锡,只需要用风枪加热至一定温度涂点焊膏到芯片表面进行操作就行,控制好风速大小达到均匀状态就行。

网友:
修得不错,不愧是迅维学员…。

网友F:
这里IO旁边的一个小电容一端应该是处于接地状态,所以造成RSMRST#为0V 不正常,这个信号3.3V工作电压是通过电阻上拉得到的。

网友G:
电阻换成电容是农助教干的好事哈,你的万用表是个母表吧长得太漂亮了,你理论已经很好了,还要去实地学想学成精啊!

网友:
哇, 不错拉。。。 好好加油哦。。。。。 满载而归。。。。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周乐园同志。你又来了。。。。。。。。。。

不能来捧场?大神发贴  不能说话吗?

网友:
维修过程不错,不愧是迅维出来的学员, 这帖很适合我等小白。

网友:
学有长进还需更上层楼

网友:
很流畅,看来基础扎实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这里IO旁边的一个小电容一端应该是处于接地状态,所以造成RSMRST#为0V 不正常,这个信号3.3V工作电压是通过 ...

你好好看帖再发言!!小电容应该是一个上拉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阻换成电容是农助教干的好事哈,你的万用表是个母表吧长得太漂亮了,你理论已经很好了,还要去实地学想学 ...

哈哈,我也怀疑是农助教搞得故障。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能来捧场?大神发贴  不能说话吗?

可以,但是记得加分哦

网友:
知识扎实,思路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但是记得加分哦

现在最多加两分,多的就没有了 大神请收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好看帖再发言!!小电容应该是一个上拉电阻。

嗯,这个小电容有些也是连接上拉电阻一端起到信号电压滤波输出作用。

网友:
不愧是迅维出来的学员

网友:
挺有成就感的

网友:
真想去学学

网友:
技术真不错。思路清晰。

网友:
台式机的时序不懂  有时序图么

网友:
发帖很辛苦,学的不错 。兄弟加油

网友:
学有所成啊,可以边工作边积累维修经验就成高手了

网友:
发帖确实比修版累

网友:
还很费时间

网友:
不过有这么多加分的也值了

网友:
{:4_132理论学的很厉害啊

网友:
实践课成绩很好

网友:
做的不错兄弟  思路很清晰啊  我刚修的时候没你这么上道

网友:
想学就来啊,别耽搁了自己

网友H:
宵宵,修CPU供电不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宵宵,修CPU供电不会啊

你是说我不会还是你不会?

网友:
不错,就是分析思路可以多写点,很不错了,继续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阻换成电容是农助教干的好事哈,你的万用表是个母表吧长得太漂亮了,你理论已经很好了,还要去实地学想学 ...

万用表还分“公母”你是杂个分辨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RSMRST是待机就要产生的是吧?为什么楼主知道是驱动芯片而不是主控芯片呢?谢谢了。

当南桥和IO待机电压正常后就会产生RSMRST# 在IO脚位测量,一般是通过上拉电阻上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