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

楼主(2014-12-23):
同行修过51123,本来很简单的问题被修的不堪一击,3,5v都短路,桥烧,rt9018少,3,5v上管烧,cpu供电的两对铁管都拆没了,二话不说这些统统换上,开机上电亮机开机,想不到的问题来了关机电压没管掉,屏黑了电流还在0.76.除了cpu电压没什么电压都还在,进PE关机马上就死机定屏不动了,刷了bios,换了ec,还是不行。求助。

网友A:
那就按着时序反推啊     CPU供电关了  接下来就要关总线了     查下总线的开启信号  哪个来的    或者刷个BIOS

网友:
先把能排除的排除了比如CPU
铁MOS坏 U坏的概率不小

网友:
和我这个 G4 差不多 。IO进水 。换了IO  关机黑屏 。。电流 0.7  。。还没 看呢

网友:
cpu换过,铁管是新的两对换上去的,开机运行都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按着时序反推啊     CPU供电关了  接下来就要关总线了     查下总线的开启信号  哪个来的    或者刷个B ...

刷过bios,总线的开启信号是什么电压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刷过bios,总线的开启信号是什么电压的。

开启信号  在开机的时候  是高电平   关机的时候 就应该是低电平啦

网友:
你是说pwrbtn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启信号  在开机的时候  是高电平   关机的时候 就应该是低电平啦

你是说PWRBTN吗

网友:
桥又换了一个,EC也换了,南桥BIOS也刷了cpu换过,就是关机关不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