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平板 通电没电流 有电路图吗

楼主(2014-12-23):
  手上有一个 国产平板 ,测电池没电,接上4.5V 开机正常 。  通电接口 接电没反应 。有类似 电路图

网友:
这玩意的图纸    少之又少   还是不要报太大希望了   盲修吧

网友:
平板 电路图可不好找,跑线路,接口部分还是很好修的。

网友A:
楼主意思是不是说:电池用万用表测量完全没有电压了,断开电池用稳压电源开机是能正常开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意思是不是说:电池用万用表测量完全没有电压了,断开电池用稳压电源开机是能正常开机的?

还是用稳压电源开机后,插充电器充电无反应?

网友:
国产的垃圾平板

网友:
一般平板都是充不进电,主板一般正常的,强加电都能开机的,修充电电路

网友:
这个没有电路图还真麻烦

网友:
用电源表充观察是啥电流,有的软件故障也会导致不充电

网友:
我也在找这平板的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