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可调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4-12-23):
科隆电源,无法调节电压大小,而且不是用的时候,有电流。也无法调节

网友A:
扔了  扔了   买 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扔了  扔了   买 新的

好人呐,版主果然大气,一个电源也不贵,300块,打个折250 是刷卡呢,还是现金?

网友A:
记账                    年底结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记账                    年底结清

我想我有必要提醒下您老,今天是2014年12月23日20:57分  也就是说,2014年已经到了年底了。亲 我们还是乘着天黑把帐结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我有必要提醒下您老,今天是2014年12月23日20:57分  也就是说,2014年已经到了年底了。亲 我们还是 ...

哎呀   过了31号再说嘛      不差钱  不差钱

网友C:
把调电流电压的电位器换了。好的几率十有八九。要换一模一样的电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我有必要提醒下您老,今天是2014年12月23日20:57分  也就是说,2014年已经到了年底了。亲 我们还是 ...

你的意思是说32号我们再谈钱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调电流电压的电位器换了。好的几率十有八九。要换一模一样的电位器

哪个是电位器?截个图瞧瞧

网友:
果断换电位器看看

网友D:
电位器,一年一换
我的基本就是一年一换电位器

网友E:
不对呀!铭牌上明明写着输出电压0-10VDC,电流0-2A,要是这样的话称早扔了吧!最后一张图电压可达18V以上,楼主是同一台电源吗?

网友F:
这货是修手机的吧,电压这么低。换电位器,买多圈的线绕电位器

网友G:
无法调节先从电位器入手,旋转旋钮的同时用表监测阻值变化。

网友H:
换电位器试试,就是调电压的旋钮

网友B:
那个是电位器,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H:
换电位器试试,就是调电压的旋钮

哦,调电压的啊,我能不能把调电流的旋钮换上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货是修手机的吧,电压这么低。换电位器,买多圈的线绕电位器

不是修手机的,以前是可以调的,最近不知道是不是天气冷了,这货也向罢工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位器,一年一换
我的基本就是一年一换电位器

有这么夸张???

网友:
引用 网友G:
无法调节先从电位器入手,旋转旋钮的同时用表监测阻值变化。

嗯,我试试先。OK后  告诉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货是修手机的吧,电压这么低。换电位器,买多圈的线绕电位器

这位不是修收集到, 以前是可以调节的,就最近估计是天气冷了,这货罢工

网友I:
这问题就是电位器 毛病,拆了买几个换吧, 几毛钱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对呀!铭牌上明明写着输出电压0-10VDC,电流0-2A,要是这样的话称早扔了吧!最后一张图电压可 ...

是同一台电源啊。就是说现在电源不能调节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问题就是电位器 毛病,拆了买几个换吧, 几毛钱一个

有这么便宜嘛?前面不是有人说是十几块钱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是电位器,图片

电压调节旋钮

网友:
嗯,我已经知道了3Q

网友J:
电位器问题 果断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电位器问题 果断换了

嗯,等待处理,

网友B:
再补量张图,图中的电位器有两对,我是需要都换掉还是换其中2个??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再补量张图,图中的电位器有两对,我是需要都换掉还是换其中2个??

都换成线绕的吧,免得以后烦心。

网友:
引用 网友K:
都换成线绕的吧,免得以后烦心。

绕线的怎么弄?